FUJI屏的通信一点也不好!?

楼主(2005-06-26):
各位大侠:    还是上次的那个问题!小弟用的是UG221H-LC4的屏,上次在给它DOWNLOAD时,什么都正常.但是小弟一时想不开:想通过屏来给PLC通信,小弟做的是将屏的MJ1设置成Leadrtool了.这到好了,可以通过屏来给PLC通信了,但是再也不能给屏换程式了!也就是屏上的那个MJ1不可以作为编辑工具用了!现在我想只要可以给屏格式化就可以了!有那位大哥能帮帮小弟啊,我现在就差能屏换MONERY了,我的E-MAIL:CHL268@SINA.COM 电话:0512-51270019.谢谢了!

网友A:
哥哥! 教你一个方法:双手先抱住它.站到我们公司5楼窗口.眼睛先闭起来.双手再松开.花点小钱,从我们公司抱台屏回去,从此就可以纵横工控界.天下无敌了.^_^! Fuji的屏和别的品牌的PLC通讯本来就比我们的屏慢. 你通过屏给PLC通讯.我们的也行,我用过和三菱的.软件设置一下就行.其他的没通过.所以.以后还是别用别的屏了.

网友B:
试试把程序写到CF卡里,通过USB电缆。据我所知人机界面的编程口一旦改为通讯口使用时,通讯协议就改变了,在用来编程自然不行了。我们代理的是美国红狮的屏,通讯口标准配置就有3个,最多可扩展到5个,这些通讯口可以同时与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同通讯。如有兴趣,敬请垂询!侍洪来021-64859191-311 013370269729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的方法是不错的,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做这样的事,不过我是不会去做的,我已尼搞定它了,谢谢你了!

楼主(2008-04-11):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