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的PWM指令的求教

楼主(2005-06-26):
先给各位前辈问个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X系列的PLC中的PWM指令只能将脉冲频率最高调制到1000HZ,PWM D1 D10 Y0,它对应的D10的周期时间单位最小是1MS,问大家帮我想想能不能将脉宽调制指令的输出脉冲频率提高到10KHZ,或是不是有别的系列的PLC可以将周期时间设定最小单位可以是us级的,谢谢大家 13336087230 成成

网友A:
恒日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研发plc的厂家,我们的hr2416rn型号plc可以提供两路PWM输出,频率最高可达14.4KHz或者7.2KHz,周期仅为70us或者 140us,公司网址: http://www.hrplc.com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没什么,通常这种低频率的pwm是控制器采用软件模拟的,不是真正意义的pwm输出,真正的pwm输出必须有专门的pwm硬件支持,一般超过5khz频率的pwm输出都是采用专门硬件实现的pwm功能。

网友B(2006-10-28):
西门子的s7-200 cn系列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PTO或PWM控制的具体实例啊!·谢谢!

网友C:
可以用CPLD实现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看你换个命令吧.用PLSR,它能达到100000HZ

网友(2006-12-27):
请问一下 plsr是不是只能走定长 它的一个参数为脉冲总数
而pwm可以走点动

网友D:
請問 最高位為正負位,"正負位"甚麼意思????

网友E(2009-05-05):
PWM指令可以调节占空比,但是频率最高实际上只有500HZ,比如:PWM K1 K2 Y0 K1是指脉冲宽度,为1毫秒。K2为周期,2毫秒,也就是500HZ。这条指令的脉冲参数最小也就是1毫秒了,周期必须大于脉冲宽度,如果等于,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脉冲。如果非得要1KHZ以上的,可以用PLSV指令,但是占空比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