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谁有A1SJ71UC24-R2和R4与MITSUBISHI GPPW软件通讯时的接线方法和设置,谢谢!

楼主(2005-06-26):
请问各位大哥,谁有A1SJ71UC24-R2和R4与MITSUBISHI GPPW软件通讯时的接线方法和设置,谢谢!

网友A(2005-11-21):
哎!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设置完毕
A1SJ71UC24-R2  SW3~SW12所代表的意思:

SW3 未使用,因此ON或OFF都可以,建议:OFF
SW4 RUN当中写入, ON是可以,OFF是不可以
SW5~SW7 传送速率 9600是ON,OFF,ON 19200是OFF,ON,ON
SW8 数据位 ON是8位,OFF是7位
SW9 有无检验 ON是有, OFF是无
SW10 奇偶校验,ON偶,OFF奇
SW11  ON是2个停止位,OFF是1个停止位
SW12 ON是有综合检查,OFF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