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松下GTWIN软件

楼主(2005-06-26):
当我安装时说解压时灾祸性故障,V2.2 V2.6也一样,就是安装不了,请高手为我解围。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位大哥说的故障了,请高手为我解围.

网友B:
到这里重新下载一个吧 www.ytplc.com

网友C:
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将运行系统格左,重装个运行系统,就能安装了。

网友D(2013-07-09):
我也是装V2.2不成功,后来怎么都装不上去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系统问题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F:
要先安装低版本的GTWIN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