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各位

楼主(2005-06-26):
请问各们老师为什PLC在双向限位控制中只用行程开关的常开在程序中只用到和行程开关相联的输入继电器的常闭开关那在到达限位位置时怎么去启去它的反方向的控制电路了.一位初学者请教各位师傅.请赐教!!!!!

网友A:
大哥,你要学学语文了,呵。。。 标点都不打,看起来好费力啊,怎么断句啊。 行程开关本来就是用来反映工件位置状态的检测工具,这是只能作为信号的输入点的,是不能驱动工件运动的。 如果在硬件接线中使用的是长开点,那么当工件到达位置时,由于触头被带动,使行程开关内部线圈得电,长开点将会输出电信号,PLC的输入点会认为接收到一个为1的信号,如果接的是他的长闭点,那么当触头被带动时,长闭点断开,PLC的输入点会认为接收到一个低电位信号,逻辑值为0,以上就是硬件上你在选择行程开关的长开触点或长闭触点的时候给予PLC或辅助控制继电器的信号了。 在软件控制器即PLC上的体现就是,当你在软件中使用这一输入信号时,你只要把你所需要的状态控制编辑即可。 对应关系:行程开关接长闭点时,PLC(以三菱为例),设此信号为X1,那么你无论你使用X1的长开信号还是长闭信号,当行程开关未感应到物体时,X1为1,感应到了X1为0; 行程开关接长开点时,无论你使用X1的长开还是长闭信号,当行程开关感应到物体时,X1为1,没感应到X1为0。 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让你明白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有学过电的知识,那么就请从最基础的开始吧。加油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