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算机效验仪表
爱用FLUKE!

楼主(2005-06-26):
求用计算机效验测压仪表的方法。主题思想是用计算机通过RS232或RS485通信智能表,修改智能表的量程等数据,达到测量不同类型压力仪表的方法(如果测量绝压什么的表,也可以都选两块智能仪表)计算机内的测量软件要怎么编写呢?希望各位大虾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协议、效验方法、软件工程等)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重点不在计算机程序 应该在仪表 如果仪表是你设计的 你自己想怎么写计算机程序就怎么写 如果不是你的仪表 只要弄清楚 通讯协议 和校验方法就可以写计算机程序了 而仪表设计方也会千方百计的协助你的 看搂主的意思 我感觉你是想写个这方面的论文而已..... 太牵强了!

网友B:
同意

爱用FLUKE!

网友:
量子风,论文是一方面,但我们公司要做这么一套东西,所以想在论坛里找到高人的帮助。我是学计算机的,软件是小事,但是仪表这方面,我就有点欠缺了。所以希望各位提出一些观点什么的。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想编制一套通用性的软件,建议你先了解目前各类仪表上位通讯协议标准,其实各个公司做的仪表还是依据标准来的,只是根据实际参数测控要求和设计者设计思路有些差别,但是量子风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管什么仪表,只要你了解其通讯协议、效验方法就结了(一帧多少字节数、不同字节对应何种参量、效验位要求等),剩下的你既然做软件就是你自己去添格子了,当然是依据不同的软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