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模拟量

楼主(2005-06-26):
有谁知道:模拟量是怎么定义的?什么叫模拟量?

网友A:
模拟量就是啊!1!!这个都不懂

网友B:
数字量:是0-1变化 模拟量:是电压或电流的高低变化

网友C:
数字量是离散的信号,常规的就是指0或者1、开关信号、高低电平信号!模拟量是指连续的信号,一般的电流、电压、温度、压力等。

网友D:
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叫模拟量

网友E:
新沧海一笑说的比较准确

网友F:
输入模块的模拟量一般都是电信号了,数字量是计算机能识别的语言,呵呵~~

网友G:
PLC能处理的模拟量一般为0~10V或4~20mA;

网友H:
电流、电压、温度、压力、流量等,与数字量不同,新沧海一笑说的较准确。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可以是电流或电压,一般可分为:0-5V、1-5V、-10-10V、0-20mA、4-20mA、-20-20mA等

网友I:
严重同意楼上所说,精辟

网友J:
呵。。。 楼主没看过书的,呵。。。。 一点都没看过。

网友K:
数电模电等课本上有详细的定义和解释 楼主要多读读书了... 呵...

网友L:
这里好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M:
象典型的电位器信号,。温度信号都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N:
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成分以及速度等都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网友O:
嗯,说的都对

网友P(2009-02-13):
想问一下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Q:
编码器就是搞[脉冲]出来,计数器就要这脉冲.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数字量是离散的信号,常规的就是指0或者1、开关信号、高低电平信号!模拟量是指连续的信号,一般的电流、电压、温度、压力等。

对头

网友S:
模拟量就是连续变化的量,而数字量只是1或0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模拟量就是连续变化的量,而数字量只是1或0

模拟量就是在时间域内连续的量,数字量是时间轴上不连续的,举例:如连续的信号如正弦信号,按一定周期采样,采样后所得到的信号,在时间轴上是不连续的

也即是离散信号,工控上叫数字量。以上是敝人粗浅的认识,建议查一下信号系统,或自动控制原理,上面有精确的定义。

网友U:
模拟量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在坐标平面上模拟量表现为一条连续的曲线。

数字量是不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数字量只有0、1两个状态量, 在坐标平面上数字量表现为分段曲线。

网友V:
就拿温度变送器来说把,温度变送器里就是一个热敏电阻,温度一变化,电阻阻值就变化,导致回路电流变化,这个电流值就是模拟信号,

一般是4至20MA的电流信号。

总体来说,周围环境的变化,导致电阻变化,导致电流值变化,这个电流值就是模拟量。

网友W:
同意23楼的看法!!!!!!!!!

网友X:
模拟量是指连续的信号,一般的电流、电压、温度、压力等.

网友Y:
同意27楼的说法,简单说就是这样解释

网友Z:
我是刚学者谢谢大家指导下

网友AA(2009-05-16):
模拟量是说数据没有一个规定值,是多少都可以;数字量是规定了几个数值,数据只能是这几个数值;开关量只有两个数值,

网友AB:
模拟量是相对数字量而说的。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物理量。而数字量是固定的0或1。

网友AC:
;回去翻下书,就知道 了,不懂再问老师们~~~

网友AD:
模拟量就是连续变化的量。

网友AE:
教科书上应该有的,好好看一下吧

网友AF:
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叫模拟量 ,模拟量是指连续的信号,一般的电流、电压、温度、压力等

网友AG:
模拟量就是模拟的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AH:
模拟量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连续变化的量。

plc一般处理的都是连续变化的电压电流。

标准电压信号一般为0-10v

标准电流信号一般为4-20ma  /0-20ma

网友AI:
都说了 那我就不多了哦

网友AJ:
0-10v  4-20ma这种类似饿

网友AK:
模拟量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在坐标平面上模拟量表现为一条连续的曲线

标准电压信号一般为0-10v

标准电流信号一般为4-20ma /0-20ma

网友AL:
估计刚出来的,呵呵~~~~~

网友AM:
模拟量就是连续变化的,如温度,电流,电压,等.开关量即数字量,只有1和0两状态

网友AN:
模拟量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量,也有一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AO:
模拟量就是一种不能和PLC或电脑直接通讯的变量. 如电压,电流等

网友AP(2011-07-26):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模拟量传感器线性接近开关,产品线性非常稳定,输出电压0-10V,输出电流0-20mA,电流电压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产品规格有M12,M18,M30,CZ40,感应距离有0--20mm,更多产品详细信息欢迎来电021-28041138或加QQ:1850553580李工
CP40电感式模拟量位置传感器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V] 15...30VDC
安装类别:   非埋入式
额定检测距离: [mm] 4--20mm
输出形式:   0-10V+0-20mA
连接方式:   引线
外壳材料: PBT
防护等级:   IP67
备注: 外形尺寸可按用户要求生产
我公司专业生产模拟量传感器线性接近开关,输出电流0-20mA输出电压0-10V 开关线性非常稳定,没有温度漂移,(其中规格有M12,M18,M30,CP40)可以直接替代国外,巴鲁夫,图尔克,科瑞,瑞士佳乐,施耐德,等国外品牌的线性接近开关欢迎各位商友来电021-28041138 QQ1850553580 李工

网友AQ:
模拟量是以字为单位的,数字量是以位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