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伺服电机在工作时,我用外力将其旋转了一定角度,它会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吗?

楼主(2005-06-26):
伺服电机:请问有人知道:伺服电机在工作时,我用外力将其旋转了一定角度,它会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吗?

网友A:
看你的伺服有没有位置环,还有,在你旋转的过程中,有没有报警停机。

网友B:
看你刚性参数了,刚性太硬你搬不动,太软很容易搬动,在回位时可能摆动几次,调好了,就是你说的效果---多试几遍,不过如果你的允许偏差参数设置过小,在位置环下可是要报警停机的哟。 你这人也挺怪的,怎么有这种怪要求!

网友C:
位置模式会回的,力矩和速度模式您需要将“箝位”功能设定有效(如果有此功能的话)。。。 适当增加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的值将增加伺服的响应特性,也就是刚性加强,适量增加以加减速运动时不产生过冲和震动为好,速度环的响应一般要设定的比位置环快一些,不然也会产生速度振动。。。 还有就是设置位置偏移脉冲溢流报警的偏移脉冲数,该值太小,或位置增益值太大,在高速运行的位置模式下都容易产生溢流报警; 该值太大则报警的检测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