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 displaybuild

楼主(2005-06-26):
大家能否帮个忙,如何在tps 的displaybuild 流程图中加上工艺报警画面,

网友A:
有那个必要吗?现成的native window 的报警画面你不用?将必要的参数用子图,或脚本加入到流程图不就得了。

楼主:
我们这的操作工比较懒,有的时候不想去按鍵,只想用鼠标来完成操作,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在流程图中加上工艺报警画面了,在displaybuild中的插入菜单下选择插入控件项,里面有报警画面的控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