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师1

楼主(2005-06-26):
15、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真情表。  16、“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为Q=A+B+C。  17、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逻辑“与”们就是负逻辑“或”门,正逻辑“或”门就是负逻辑“与”门。  18、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19、TTL与非门的输入端可以接任意阻值电阻,而不影响器输出电平。  20、触发器在某一时刻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当时输入信号的状态,还与电路的原始状态有关。  21、在晶闸管可控硅整流的电路中,导通角越大,则输出电平的平均值就越小。  22、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23、电压偏差是指设备的实际承受电压与额定电压值差。  24、无功功率不足是造成用户电压偏低的原因之一。  25、所谓缩短“电气距离”就是减少系统各元件的阻抗。  26、电力系统的振荡即是点系统的频率不稳定。  27、中性电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采用过补偿方式可能引起串联谐振过电压。  28、电力系统中发电机在正常运行时,若受到某种较小的干扰而毫无相应,责称之为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  29、当电力系统的稳定被破坏后,系统内的发电机将由异步运行状态转入同步运行状态,系统将发生振荡。  30当电力系统发生振荡时,随着偏离振荡中心距离增加,电压的波动将逐渐增加。  31、在小接地电流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线电压还是对称的,而三相相电压则不再对称,接地相电压为0,另两相电压也随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