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师2

楼主(2005-06-26):
32、当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发生一相接地时,线路的线电压无论其相位和幅值均未发生变化,因此三相拥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并且在该情况下可以长期工作。  33、在电源中性电部接地的电力系统中运行的电气设备对地绝缘必须按线电压数值来考虑。  34、我国10Kv电网和部分35Kv的电网,为提高功点的可靠性,首选中性电部接地的运行方式。  35、选择供配电电压时,主要取决于用电负荷的大小和供电距离的长短,线路电压损失可以不予考虑。  36、确定计算负荷的方法很多,普遍采用的有需要系数法和二项式法。  37、相对于工厂变配电所的容量来说,电力系统的容量可以认为是无穷大。所以,在计算短路电流时,认为系统阻抗为零。  38、10Kv变配电所若发生低压短路,计算短路电流时可不计电阻影响。  39、高压电路中发生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值可达到稳定短路电流有效值的2.55倍。  40、短路稳态电流时包括周期分量和非周期分量的短路电流。  41、短路时间包括继电器保护装置动作时间和断路器固有分闸时间。  42、由于断路后电路的阻抗比正常运行时电路的阻抗小得多,故短路电流比正常运行时电流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43、当高压电路短路时,短路冲击电流有效指示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09倍。  44、低压电路短路冲击电流有效值是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1.51倍。  45、在实际工作中,同步发电机要绝对满足并网运行的条件是困难的,故只要求同步发电机与电网频率相差不超过0.2%~0.5%,电压有效值不超过5%~10%,相序相同且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