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技师5

楼主(2005-06-26):
51、环形结实质上是树干式供电的另一种形式,为了防止线路上某处发生故障时影响整个环路,通常采用“开口”运行方式。  52、因裸导线散热条件好,故在选择导线截面时,不必考虑导线的温度。  53、低压三相四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取相线截面的1/2即可。  54、检查绝缘子放电情况,亦在夜间进行巡视。  55、在巡视时发现导线弧垂不一致,一般危害不大。  56、架空线路的绝缘子串中,若某绝缘子为零值绝缘子,说明该绝缘子不绝缘。  57、为防止架空线路由于绝缘子污秽而引起闪络事故,常采用防污绝缘子,增加绝缘子的泄漏距离和采用高一级电压等级的绝缘子。  58、电缆终端头的接地线应采用绝缘线,自上而下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再接地。  59、对于电缆,原则上不允许过负荷,即使在处理事故时出现过负荷,也应迅速恢复其正常电流。  60、在安装电缆终端头和接头时,由于剥除了每相绝缘处所包的半导电屏蔽层,改变了原有电场分布,从而产生了对绝缘极为不利的切向电场,为此必须在电缆附件中采取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  61、在中低压交联电缆附件的安装中,必须考虑采用具有金属外壳的防潮密封结构。  62、为改善电缆半导电层切断处绝缘表面的电位分布,所采用的盈利控制层材料的体积电阻率越高越好。  63、预制型电缆终端头和中间接头的主要特点是集电缆终端头或中间接头的内、外绝缘和屏蔽。改善电场分布的应力锥和密封为一体预先制成,从而简化了安装工艺。  64、电缆终端头除内绝缘外,还应有良好的外绝缘。用于户外,尤其是用有机材料做外绝缘时,要考虑大气老化对绝缘性能的影响,应保证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安全运行。为此,带电导体裸漏部分相间及对地要有足够的距离。  65、绕包型接头所用带材主要有乙丙橡胶自粘带、丁基橡胶自粘带、乙丙橡胶半导电带、聚氯乙烯胶粘带。这类带材的保存期一般为1~2年,不能长期存放。  66、热收缩型电缆附件所采用绝缘管、应力控制管、分支手套等是经过“胶联→加热→扩张→冷却定型”等工序形成的,在安装这类附件时,被加热到120~140º时即可开始收缩。  67、纸绝缘电缆在安装之前应严格地校验潮气、,不得在雨天、雾天、大风天进行电缆头的安装。  68、纸绝缘电缆包缠油浸绝缘带时,应一边包一边涂电缆油,以排除层间间隙的空气。  69、对交联电缆剥出半导电层后,清洁主绝缘时,用不掉毛的浸有清洁剂的细布或纸擦除绝缘表面的污秽和导电物质。擦除时,只允许从半导电层向绝缘层单方向擦。  70、制作交联电缆热塑性终端头时,在剥除电缆外护套、钢甲、内护套及填料后,将三芯电缆热塑一分支手套,其目的是将三芯电缆变成三个单芯电缆安装。  71、因流过无分支电缆线路各处的电流值均相等,顾可在电缆线路任何地段测试电缆外皮温度。  72、用热电偶或压力式温度计所测电缆外皮温度即是电缆的温升。  73、测量电缆线路的外皮温度,一般应选择在负荷最小时和散热条件较好时的线段进行,且测量线段一般不短于5m。  74、经常测量电缆负荷电流的目的是记录用户的用电量。  75、车间配电线路若停电时间超过一个月以上,在重新送电前应作巡视检查,并检测绝缘电阻。  76、电缆线路的接地电阻在100KΩ以下时的接地故障较低电阻接地故障。  77、三芯电缆的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对地之间的绝缘良好,而另一端各芯之间和线芯之间的绝缘电阻小于100KΩ,称为完全断线并接地故障。  78、如果电缆断线处不是完全断线,还有过渡电阻存在,则应通交流电将它烧断。  79、电桥法是测量电缆故障的常用方法,只有操作正确,就可精确寻找到故障点。  80、测寻电缆闪络性故障时,往往先采用反复击穿的方法,使之转化为稳定性故障后,再用仪器测寻。  81、因高压架空线路较长,跨距较大,故选择高压架空线路的导线截面时,首先应使其满足允许的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2、电缆线路因散热条件不好,故在选择高压电缆线路的缆芯截面时,首先应满足发热条件,然后再校验其他条件。  83、一般车间配电线路的定期巡视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84、架空线路的导线断落在地面时,其15m之外为零电位,故应防止他人靠近断线地点15m以内。  85、某电缆线路运行五年后,发现器绝缘强度降低很快,而线路有无其他损伤或缺陷,应属于正常老化。  86、电缆的闪络性击穿故障大多在电缆运行中发现,且多发生在电缆无接头的中段。  87、感应法一般适用于测量电缆的高电阻短路及单相接地故障。  88、电力线路的经济指标一般以电压损失△U%、有功功率损失△P、无功功率损失△Q、电能损失△W以及线损率△P%的大小来表示,这些指标越高则电力线路运行越经济。  89、变压器的电源电压一般不超过额定的±7%,不论电压分接头在任何位置,如果电源电压不超过±7%,则变压器二次绕组可带额定负载运行。  90、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91、油浸风冷变压器工作中无论负载大小,均应开风扇吹风。  92、新装变压器或检修后变压器投入运行时,其差动保护及重气保护与其它保护一样,均立即投入进行。  93、强迫油循环风冷和强迫循环水冷变压器,当冷却系统发生故障(停油停风或停油停水)时,只允许变压器满负荷运行20min。  94、变压器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使其本身及电力系统有功损耗最小,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运行方式。  95、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出很高的且沉重的“嗡嗡”声,则表明变压器过载。  96、运行中的变压器若发现三相电压不平衡,其原因之一可能时三相负载不平衡。  97、取油样时若发现油内含有碳粒和水分,酸价增高,闪点降低,若不及时处理,则易引起变压器的绕组与外壳的击穿。  98、修理变压器时,若一、二次绕组都少绕了5%的匝数,则其额定电压应适当减少,额定输出功率也应适当减少。  99、修理变压器时,若铁心因严重锈蚀而截面减小,为保持额定电压不变,那么新绕组的匝数和导线截面都应适当增加。  100、当电网发生故障,如有一台变压器损坏时,其他变压器允许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101、经过修理的变压器,若铁心叠片减少而绕组的匝数和导体的截面、材料不变时,则其空载电流会相应减少。  102、若变压器的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而频率低于额定值,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也会减少。  103、一台Y形接法的变压器,若改成△形接法,应将其同名端相联接。  104、变压器正常过负载能力可以经常使用,而事故过负载能力只允许在事故情况下使用。  105、干式电力变压器一般不考虑正常过负荷。  106、为了计算设备的无功损耗在电力系统中引起的有功损耗增加量,特引入一个换算系数,即无功功率经济当量Kq。  107、无功功率经济当量是表示电力系统多发送1Kvar的无功功率时,将使电力系统增加有功功率损耗的Kw数。  108、变压器在负载系数 =1,即带额定负载运行时,效率最高。  109、主变压器在投入运行的第5年应进行大修,吊出铁心检查,以后每隔5~10年要吊出铁心检修1次。  110、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的铁心采用优质冷轧晶粒取向硅钢片。由于硅钢片性能好,其单位损耗小,从而时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均减小。  111、正确合理地选择电动机,主要是保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合理化、节约电能,且技术经济指标合理,满足生产机械的需要。  112、直流电动机运行时,若电刷的前刷边有火花时,表明磁动势过强,此时应增大第二气隙(及装配气隙)。  113、直流电动机的换相机绕组若发生了严重的匝间短路,则电枢绕组元件在换向时,其旋转电动势的方向与换向前的电流方向相反。  114、三角形联结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满载运行时,若一相电源断路,则首先会烧坏一相绕组。  115、使用断路侦察器检查笼型转子是否断条时,假若在某位置侦察期与转子表面吻合不良,此时侦察器电流较大,但可肯定转子无断条。  116、高压电动机为保护相间短路,可设置电流速断保护,其动作电流的整定,应按躲过最大负载电流计算。  117、对生产工艺过程和保安条件不允许自起动的高压电动机,应设置低电压保护,对较为重要的电动机(额定电压3Kv、6Kv)电压继电器按30%~50%额定电压,动作时间6~10s来整定。  118、在同步电动机的失步保护电路中,都利用了中间继电器的瞬时闭合延时打开的一对触点,当其闭合时,起动时间继电器,防止了因脉冲电流处于低谷使中间继电器触点打开,时间继电器返回而计时不准的现象。  119、受潮的电动机定子绕组通过低压交流电进行干燥的方法叫铜损法。干燥过程中,电动机绝缘电阻的变化规律时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此时干燥工作可认为结束。  120、同步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励磁系统是自动将灭磁电阻接入励磁绕组回路中,实现对励磁绕组的短接。当转子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时,又能自动的将该电阻切除,并投入励磁,使电动机按同步转速运转,这就是灭磁环节。  121、同步电动机在停车时,转子绕组励磁的可控整流电源处于逆变状态,这样可使励磁绕组的能量回馈到交流电网,且便于停车,也可保护整流桥中的晶闸管。  122、三相交流转子供电并励式换向器电动机,依靠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置来调整转速。当同相两电刷处于重合位置,与定子绕组轴线间的夹角β=0时,所得到的转子转速最大。  123、换向器式电动机的转速很低时,定子绕组回路的电抗越大,折算到初级的电流就越滞后,功率因数就越小。  124、换向器式电动机在不同转速式的机械特性曲线近似平行,与并励直流电动机调压调速时的特性相似,所以换向器式电动机具有恒功率调速的特性。  125、换向器式交流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电刷在换向器上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