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上位机用 VB VC 编写

楼主(2005-06-26):
请教 有拿位大侠 用VB 或vc++ 编写过 我愿意学习 请问西门子的300能够连接吗 谢谢

网友A:
据说有人用VC++写过和S7-300的通讯程序,我没做过!

网友B:
當然可以, 不過你要先了解token bus的protocol, 我們在寫driver都是先使用VC寫, 測試完成後, 再port至人機上, 畢竟為了讓產品有on-line與off-line simulation的功能, win32的版本是一定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