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

楼主(2005-06-26):
m56,m57是屏上的两个按纽,分别控制m40 ,m42 两个接点。 要实现m56,m57其中一个按下后,另外一个就按不下去了。只有等另外一个送开后才能按下。我下面的程序已经实现了40,42的互锁,只是对于按牛,当m56按下后,m57就按不动了,但是m57按下后m56照样能按下, 恳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如何修改下面的程序。 ld m56 or m40 ani m42 out m40 ld m56 rst m57 ld m57 rst m56 or m42 ani m40 out m42 ld m40

网友A:
LD M0 OR Y0 ANI Y1 ANI M2 OUT Y0 LD M1 OR Y1 ANI Y0 ANI M2 OUT Y1 END 程序很简单!这样就能实现!M0控制Y0 M1控制Y1 M2复位!实验完全能互锁

楼主:
问下莽古朱蛤兄 M2复位有什么用? 这个程序,当m0接通后,即使把m0断开,m1也不能接通.

网友A:
以为是自锁的!用个复位来接触自锁状态!以前做惯了!一般工程要求也是要有复位键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了 借助于人机,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A: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