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人机的历史取样能实现打印吗?

楼主(2005-06-26):
看到在Screen Editor V1.03.00里,选择了历史取样的元件后 有个是否打印的选择项,我选择Yes,但是怎么实现打印呢? 能否把历史趋势图打出来呢? 我用的a57gstd+sa 能实现打印功能吗?

网友A:
1)硬件上要求配备打印机,目前要用marco自己写通讯协议;如果选用AE系列+打印功能盒可以直接目前可支持打印机EPSON C6X,HP Deskjet 400 及 MP-A16,并且持续增加可支持打印机种) 2)系统控制区对应控制字要置位

楼主:
请问通讯协议怎么写有相关例子吗? 另外,AE系列是什么?打印功能盒是否要从台达购买?

网友B:
可以将历史资料通过报表输出按钮存到SMC卡中,通过软件DATA ACCESS访问,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