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老大们解答一下

楼主(2005-06-26):
可控硅照明节电器和电抗器照明节电器有什么区别?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可控硅的选不好型的话,会造成功率因数低的问题

楼主:
谢谢,能否详细解答一下?麻烦您啦。

网友B:
可控硅的是通过改变电流节能,节能效果好,现在有成品的模块,保护性能也挺好,电抗器节电器是降电压节能,效率低,严重影响灯具的使用寿命,但很便宜。我做过可控硅的节电器。zhangpeng_77@sina.com

网友A:
可控硅调解器控制方式有控制电流的,控制电压的,控制功率的,我感觉调功率的比较好,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产品。触发方式有过零点的(其中包括很多种),和移相触发的。移相触发的会对电网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