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加了触屏是否可以做HMI?

楼主(2005-06-27):
PC加了触屏,能否直接与PLC通讯替代HMI的功能?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你还要使用或编制人机界面(HMI)软件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HMI产品!

网友B(2005-08-06):
当然可以。

网友C:
肯定不行的! 因为你没有软件也就是说触摸面版虽然接受到了信号 但是他传给PC了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PC不能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触摸+hmi软件

网友E:
当然可以 但触摸面版的信号需转换为鼠标的信号 不然HMI的联机仿真是怎么做到的, 做法刚好相反, 把鼠标的信号转换为触摸面版的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