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运动控制卡的系统可以用触摸屏吗?

楼主(2005-06-27):
各位大侠好,我是用pc+运动控制卡,在win98下用VB做的印刷机控制系统,当工人操作机器时需要用鼠标点击界面的按钮(如“开始印刷”或“停止”等按钮),也需要用键盘输入诸如印刷速度和印刷长度等数据。现在用户提出一个要求,因为工人不熟悉计算机操作,需要我们把人机界面改为他们以前经常接触的触摸屏,所有的按钮和数字按键都要集中在一块触摸屏上。可据我所知触摸屏是用在PLC上的啊,而我用的是基于PC机win98系统的运动控制卡,这样的平台上我所知道的人机界面只有显示器和鼠标键盘,所以想向各位请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谢谢!

网友A:
使用独立安装式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比如,我公司的控制器可以直接接触抹屏,开发时有专门的USB口与计算机通讯,只要在触摸屏上把所需要更改的变量列出来即可,让操作者随意更改。我的控制器可以实现精密同步,可以驱动24个伺服电机、扩展到512I/O点,在印刷、包装机上使用广泛。如需要随时联系:010-62136756。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www.adtechcn.com 产品:TS520(二轴触摸式运动控制器)\TS540(四轴触摸式运动控制器 TP104(二-六轴触摸式运动控制器,PC104板卡+工控主板) 如需详细手册,请来函索取:adtechzwx@126.com

楼主:
谢谢 钟秀斌,洋飞 两位的指教! 可如果要更换控制器的话就意味着原来的运动控制卡没用了,有没有比较节省成本的方法呢?我只要一块操作员面板代替原来的“显示器+鼠标+键盘”,有没有这样的东东呢? 谢谢!

网友B:
噢,这样,我再想想看.对了,你的板卡是国外的国内的,什么总线?

楼主:
to 洋飞: 我用的是国产的伺服电机控制卡,是插在PC的ISA插槽上的,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西门子有种叫“操作员界面”的HMI比较接近我的要求,只是具体情况不是太了解,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B:
可能不行啦,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公司有这样的板但是只针对我们公司的板卡设计的,不好意思了,没能帮到你.看其它的各位大侠应该有高招. 当然建议你以后在印刷机之类的系统中采用我们所说的专业运动控制器,如果要求屏不用太大,基本4K左右全部搞定了,集成度高些. 不好意思,我在推销产品了.请刘版主不要把我踢走.

楼主:
to 洋飞 不管怎样还是谢谢您的关注。我的邮箱是evilselvis@yahoo.com.cn 有机会再合作!

网友A:
我认为你的方案不可行。与你想法最接近时选择带触摸屏的工控机,可选键盘,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但你原来的PC也要一起换掉,并使用原来的低档次控制器。我觉得不划算。事实上,你是用独立式的控制器,可以省掉原来的PC机、原来的控制器,接线也很方便:直接在独立控制器上接线,应该很合算的。不知你是几个轴的印刷机。有兴趣可以聊一聊。

楼主:
to 钟秀斌: 谢谢关注!我的印刷机是三轴,对控制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位置控制,能提供梯形速度曲线规划就差不多了。钟工您所说的独立式的控制器是不是类似TRIO的控制器呢? 这台印刷机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台机器,也算是个试验品,我们也在考虑以后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控制器。最主要就是价廉物美吧。要是方便的话钟工您发个报价单到我的邮箱吧(控制器+触摸屏,伺服电机自备),谢谢! 我的邮箱:evilselvis@yahoo.com.cn

网友C:
最简单省事的方案就是将现有的显示器换成具有触摸功能的,你在银行和邮局一定见过.价钱很便宜.为什么一定要用工控行业的触摸屏?

楼主:
to 山溪: 谢谢关注! 我的系统是用VB做的,软件界面上主要是一些按钮和文本输入框,不知道那种显示器能和我的系统搭配起来吗? 谢谢指教! ps:工人操作机器时必须输入一些数字,不知道那样的显示器本身带有键盘输入的功能吗?

网友D:
按钮是绝没有问题的,数字输入,一种方式是陪一个数字键盘,或者你自己在界面写一个“软键盘”。 这个帖子的主题放在这里好象不太合适。

网友E:
版主: 你好! 我是搞仪器、仪表专业的!我在上面刚发了帖子!对于数控机床中的伺服控制了解不多,您是专家,今后请您多多指教,在这里先行谢谢了!^_^!我现在碰到帖子中的问题,请您帮帮忙想想办法好吗? 谢谢您了!

楼主:
谢谢刘版主的指点! 小弟也是病急乱投医,帖子发的不对的话也请多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