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运动控制卡的系统可以用触摸屏吗?

楼主(2005-06-27):
各位大侠好,我是用pc+运动控制卡,在win98下用VB做的印刷机控制系统,当工人操作机器时需要用鼠标点击界面的按钮(如“开始印刷”或“停止”等按钮),也需要用键盘输入诸如印刷速度和印刷长度等数据。现在用户提出一个要求,因为工人不熟悉计算机操作,需要我们把人机界面改为他们以前经常接触的触摸屏,所有的按钮和数字按键都要集中在一块触摸屏上。可据我所知触摸屏是用在PLC上的啊,而我用的是基于PC机win98系统的运动控制卡,这样的平台上我所知道的人机界面只有显示器和鼠标键盘,所以想向各位请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谢谢!

网友A:
现在都有触摸屏的整套控制器的了,您只要把触摸屏装好再装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就行了。您是在那个操作系统下运行的就选择那个就可以了。它有USB\R232接口两种。我这有鑫科和ELO的控制器。 020-33031337 13119514782

楼主:
to 白杜李: 谢谢关注! 不过我不想更换控制器啊,如果那样的话原来的卡和pc就浪费了,代价太高了,不知道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假如你的运动控制卡可以编写通讯程序的话,那你就去编一个通讯协议吧,那就能解决问题了。至于通讯口的问题,我想既然是通过PC来控制的,那肯定会有通讯口的。

网友C:
买个专门安装在电脑显示器表面的那种触摸屏,其实就是取代鼠标功能的那种,和我们去银行、机场等公共场合见到的查询装置很象。使用方法就是将屏安装在电脑的显示器表面,然后安装驱动程序,具体情况请查看http://www.51touch.com/里面有。

楼主:
to天任电子:我看了卡的说明书,没有这样的功能。谢谢指教! to凡夫俗子:我也去银行看了,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网站也去看了,好像没找到我要的那种啊,说实话之前一直没接触过触摸屏,能否麻烦您提供几个具体型号参考参考呢? 谢谢!

网友D:
具体型号呀? 到网站www.sal.com.tw网站上看看就可以了。 我用的就是他们的触摸屏,使用DMC9000控制器的。与工控机的接口是RS232,当然也有USB的。 在WIN98和2K下使用很方便,只要安装驱动就可以。写程序就是鼠标触发程序一样。实际程序中可以同时使用鼠标和触摸屏,很好玩的。 不过我现在要用DOS下写实时控制系统的程序,它的DOS驱动好像出了问题,响应很慢,还容易死机。可能是这个驱动在处理串口中断接收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吧! 欢迎一起谈论!

网友D:
网址写错了。 www.salt.com.tw 呵呵,我还是学生呢,偶尔自己接个项目玩玩。 免费交流! zhoujoejx@163.net

网友C:
http://www.51touch.com/Article/Screen/MicroTouch/17143795.htm http://www.51touch.com/Article/Screen/eTurboTouch/18270595.htm to:胡一平,两款产品的网页如上,您去 lehaha提供的:www.salt.com.tw看看也行,那是厂家的网站,我给您的是行业网站

网友E:
to:楼主 你的要求是可以做到的,很多触摸屏都支持和其设备通讯的功能(PC等)。例如三菱的触摸屏,在选择PLC类型时就有一项是“通用型”,这就是给其它设备通讯准备的。你可以用电脑的232接口连接到触摸屏上,再编程读写触摸屏的相应寄存器数据就好了。

楼主:
to乐哈哈: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我是刚毕业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evilselvis@yahoo.com.cn to凡夫俗子:我去看了这两个产品的网页,也在网上搜了一下报价,觉得还行,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谢谢您的帮助! to飞翔的鱼:我手头刚好也有一块三菱的触摸屏,只是我以前没用过,还是自己先摸索摸索吧。谢谢!

网友C:
TO:飞翔的鱼 我晕,这么说就没那么麻烦了啊。。。 楼主的意思就是只用pc+运动控制卡,如果加台PLC,那还什么触摸屏和PC连啊,直接选一个带2个通讯口的PLC多好,PC和PLC连,PLC和触摸屏连,这样PC直接读取PLC的数据多简单。。。 如果没有PLC,就只是您说的“三菱的触摸屏”触摸屏可以和PC直接连?可以控制PC里的数据和I/O?那“三菱的触摸屏”的画面怎么编?里面的控件按钮啊数据显示啊地址添什么?添电脑的?三菱的触摸屏F940GOT和A985GOT我都用过,好象没这功能吧?PC是能读取触摸屏的数据,但这类触摸屏如何读PC数据?请指教~~~

楼主:
to凡夫俗子: 谢谢关注!其实我不是学自控的,这个pc+运动控制卡的系统是我第一个系统,而像PLC、触摸屏啊这些大家都会的流行器件我也是一窍不通,所以才会问这么菜的问题。 看了上面的帖子我猜您一定是工控界的前辈了,希望以后能多多向您学习,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E:
TO: 凡夫俗子: 我所说正是触摸屏和PC直接相连,不需PLC。 其实触摸屏和PC相连接,并不是触摸屏去读或写PC里的数据,而是PC 主动去读写触摸屏的数据。 触摸屏上的每一个按钮、数据显示等都对应其内部的一个地址。PC去读相应地址的内容,就可以获得按钮的逻辑位信息“0”或“1”和数值的设定数据;去写相应地址,就可以设置数据和指示信息等。 具体方法可以参阅触摸屏操作手册,如F940操作手册第1.6.5章节就有介绍。上面主要介绍了触摸屏和其它设备相连时数据传送的指令格式和相关寄存器地址等。但不是非常详细,主要还得靠自己去摸索…

网友C:
TO: 飞翔的鱼,多谢! 明白了,PC做通讯的主站,通讯程序是由PC机来完成的,触摸屏是作为通讯的从站,它只要把相应的数据放入于按钮、显示对应的触摸屏内部地址中即可,呵呵,多谢。。。 TO:胡一平,我也是菜鸟的,什么前辈啊,大家一起学习提高哦,飞翔的鱼说的方案可以一试哦,你需要选个触摸屏提供数据传送的指令格式和相关寄存器地址的,然后编写PC通讯程序和触摸屏画面程序,读取触摸屏的数据后在与您的PC的控制卡和相关联就好了。。

网友F:
胡一平:在计算机显示器表面加一个薄薄的东西就可以使显示器有触摸屏的功能,装98,然后弄成一开机就运行你的软件,不能退出,只能关机,把键盘鼠标都拔了。这样成本是最低的了应该。。。

网友E:
to:凡夫俗子 不用客气,呵呵... 我也是在探索中...... 我想您一定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久了,以后还要多多不吝赐教呵。

楼主:
to sleenius1:您和凡夫俗子应该是一个意思吧,买个外加的触摸屏加在显示器上面,对吧。这样弄比较简单,也不贵,谢谢! to 飞翔的鱼、凡夫俗子: 看来您二位都是高手哦,我只能光看着您二位讨论而自己却云里雾里,呵呵。再次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C:
to:飞翔的鱼、胡一平 大家一起学习提高,不用客气,呵呵,以后多探讨,其实我在运动控制、变频方面还可以,触摸屏也只是用过几块而已。。。以后大家多交流哦。。。

网友G:
胡先生: 如果你有兴趣,我这里有整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