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

楼主(2005-06-27):
各位有用过信号隔离器的吗?两套系统需要采集同一个液位计的值,加一个一转二的信号隔离器.效果如何呢?

网友A:
我们用过,是台湾铨盛的,效果还可以.其他品牌的没用过

网友B:
我们这里有生产,IC封装的。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

网友C:
没问题,我这里有美国进口的,0755-26996918王东海

网友D:
很好,一入二出信号隔离器;1-5V/4-20mA 国产的很多,性能稳定,价格又便宜;

网友E:
我们是专业生产信号隔离器的厂家,你的要求完全可以解决,用信号隔离器分配器。010-64848327林森 性价比很高!

网友F(2005-07-27):
我经常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G:
我们单位经常用,要把流量计的信号分到无纸记录仪和系统上,用的还不错!

网友H(2006-09-06):
我提议你看一下MOOR(摩尔)的信号隔离器,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提供应用方案和资料。

网友B:
一进二出接线参考图

网友I(2007-01-11):
那各位同仁,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J:
深圳万讯产的价格在700元左右,其2路输出可选4-20mA或1-5V

网友G(2008-01-02):
做这个的厂家多的很,我们用的是深圳万讯的!

网友B:
顺源ISO EM系列隔离放大器是一种磁电隔离的混合集成电路,该IC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多隔离的DC/DC变换电源和一组磁电耦合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它采用磁电偶合的低成本方案,主要用于对EMC(电磁干扰)无特殊要求的场合。与光电隔离的产品相比,抗EMC(电磁干扰)能力较差,特殊使用场合应注意增加电磁干扰抑制电路或采取屏蔽措施。输入及输出侧宽爬电距离及内部隔离措施使该芯片可达到5000VDC绝缘电压。Sunyuan ISO EM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免零点和增益调节,无需外接调节电位器等任何元件,即可实现工业现场信号的隔离转换功能。
★ 产品有PCB板上焊接和标准DIN 35导轨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导轨式安装的可以实现模拟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的功能。
★ 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国际标准信号输入/输出标准的隔离信号。
★ 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免零点和增益调节。

一个一转二的信号隔离器,无源的:360元;有源的(须外接辅助电源):420元。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71215151933412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