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EH的DHSCS指令

楼主(2005-06-27):
编码器A、B信号接至X4、X5,Z信号接至X6,X7与信号公共线短接,计数正常。 程序中使用指令DHSCS K200 C252 Y12则转动编码器到某一位置时Y12有输出。如将Y12改为M0,则M0不会有任何动作。 求教高手,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将Y12改为其它Y和M装置的现象是怎样?

楼主:
中达的技术支持能不能帮我做一下试验呢? 数条指令+数根接线 EH为V1.0,WPL为V2.08。

网友B:
用移位指令,把m0移位到其他m点里,观察一下,移位用多点,便于观察。通讯原因,监控可能会漏掉。

网友C(2011-01-29):
那是你在其他得程序中用到了M0得位元件,是你程序出错,找找程序是否正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