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参数怎样保存

楼主(2005-06-27):
松下A系列的参数怎样保存,我改的Pr02,由1改为0,从新上电又成了1。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有Panasonic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吗?上面有详细的介绍。看了就知道怎么写入了。包括如何点动。看看书吧

网友B:
没有手册也可以在工控网的资料区下。

网友C:
pr02更改后要要保存在上电

网友D: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参数修改完毕后,1、按住MODE按钮,显示EE-SEt。2、按住SET按钮,显示EEP- 3、按住^(向上)不动3秒钟,显示EEP--,短横杠在走动-----,最后显示StArt,(00--0D,40,41参数都是这样,),然后重启才生效。其他参数直接显示FINISH,不用重启;若显示ERROR,那你就要看是不是输错了。 还不明白:yzj@public.ytptt.s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