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修过能用吗?

楼主(2005-06-27):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二手模块是维修过的(本来是坏的),这种模块质量极差!用不了几天就坏了!希望大家小心!其用仪表检测是没问题!不过从外观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当模块坏了你也可拆开看,里面接线很粗糙!

网友A:
维修过的模块是害惨了不少人,在我们这里经常碰到,以前可通过用电容表测量模块触发端电容量来区分,但现在造假者也知道这一点。

网友B:
有时,卖模块的利用体积和外观一样的小容量模块贴上大容量模块的标识,来卖更高的价,也要小心。例如,BSM75GB120DN2和BSM100GB120DN2

网友C:
我也说两句,我们判断IGBT的大小,一般是测量栅极的容性,好比75a的一般在18nf左右100a的再2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