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CPF00 间断性报警

楼主(2005-06-27):
我的一台安川 616G5 间断性的出现 CPF00 报警。 把操作板查拔数次,上电后,有时报警,有时不报,不报警的情况下,运行一些时间又开始报警,请各位专家恩予分析,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接触不好了.

楼主:
我有两台616G5,我把操作面板和与CPU板连接的数据线对调了,还是相同的问题。

楼主:
另外在开机过程中,小继电器没有吸合的声音(报警),不报警的时候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请给予指点。

网友B:
CPF00 报警分两种原因:①操作器传送异常,就是说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每根针子认真检查一下;②电源打开后5秒仍不能与操作器通讯,这就是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小继电器没有吸合,需要换主板试一试。

网友C:
一般是主板有问题,有些可修,有的要换板

网友D:
这是安川的通病,故障点比较多,建议还是换板,免得影响生产.

楼主:
我换过板,好了,这个问题有点头疼。谢谢各位!

网友E(2008-06-29):
绝对是主板问题,换主板就行啦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