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外干扰

楼主(2005-06-27):
各位高手:我公司采用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频器输出主线与PLC总线混在一起没做隔离送到现场柜,初期系统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PLC输出出现干扰,对总线处理后干扰消除。大约一年半后,与变频器同柜的称重显示器运行不正常,后更换变频器后其工作正常。请问高手: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是否对外干扰严重。(设备厂家对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没用电抗器滤波)

网友A:
加电抗器或在变频器进出线上加瓷环

网友B:
进口变频器不会!

网友C:
所有的变频器均有谐波干扰,只是强度和频段有差别,国外产品普遍要好些,但我也曾经也碰到过用国外产品影响设备而改用国产的却正常的情况. 楼主反映的情况,个人认为可能是由于在变频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干扰会对电子器件造成影响并逐步导致其功能衰退,然后出现不正常,而在更换变频器后,又由于强度和频段不同,使设备又可以正常运行,建议用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做些滤波处理.

网友D:
如果控制系统中有易被干扰的器件,则最好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导磁率较高的磁环,一般干扰会处理掉。若效果不理想,在输入端加装磁环则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E:
输出主线与PLC总线最好隔离,不要混在一起,另外屏蔽接地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请问并无虚言大侠:导磁率较高的磁环的规格型号是什么,由于手头无相关资料,无法提计划。

网友F:
此磁环并无特别的要求,一般主要是看孔径大小,孔径大小以能穿入线并绕三圈即可,当然大点也可以。

网友G:
对于磁环的选用象 雨寒风 所说的那样,并无特殊要求,所选择的只是孔径大小,但对于现场有无实际效果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我遇到过的一次干扰的情况中,我在磁环上饶了1圈,但没有效果,但饶了两圈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线在磁环上所饶的圈数.

匈奴未灭!

网友:
关键是要对屏蔽线---无论是变频器的还是PLC的或是智能仪表的。定期进行维护,时间长了,屏蔽接地就会生锈或松动导致效果下降,互相干扰肯定要发生了!

网友D:
市面上有一些大磁环但导磁率低,用在消除变频器干扰方面效果并不好,只能用在一些电源的处理上,市场一般比较难购到导磁率高大磁环。一般经验一个磁环则是同方向绕4圈,若孔小则两个磁环叠在一起同向绕两圈,若线径太粗不易绕则用4个磁环。现场效果很好,已经解决过很多干扰问题。没有具体型号,不过您若需要请告诉我您的EMAIL,我可以提供可购到高导磁率的大磁环的电话。 有时候对于易受干扰的设备的输入端口也可以考虑加电容滤波,成本低效果也不错。

网友H(2010-12-16):
加上磁环还用屏蔽线吗

网友I(2011-02-11):
进出线增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