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几种步进电机控制卡

楼主(2005-06-27):
请大家推荐几种价位比较低的步进电机控制卡,六轴的,最好在2000块钱以下。

网友A:
你有吗?你有多少我买多少。

网友B:
大哥,2K以下。六轴的,可能吗?? 我公司有六轴的,2K以下,肯定是做不了,www.adtechcn.com

楼主:
我刚开始做数控系统,对它们的价格不太了解。请教各位:我只需要控制卡能够输出脉冲到驱动器,不需要具有插补等功能,有没有这样的控制卡?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C:
有串口通讯的控制卡,支持RS485,三轴,不到1000块,两个一起用行不行?

楼主:
请问版主,你说的这个控制卡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D:
TO 泉水叮当:你去下面的网址看看: http://www.lintr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