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如何通过FX2n-232-BD与FX2N通讯,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5-06-27):
GX-Developer如何通过FX2n-232-BD与FX2n通讯,该如何设置,我使用的是FX-232CAB-1通讯电缆,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通不上的一个是232,一个是485(GX-DEVELOPER)

网友B:
可以通上的,用两头都是232口的电缆即可,三菱的标准配件库里就有此种电缆

网友C:
我也正为这是来的,谢谢!!!

网友D:
可以连上的; 查一下你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是否可以用一台计算机通过485连接多台FX2N,哪位高手实际应用过.

网友F:
用一根SC-09的电缆不是更方便吗?FX系列通用

网友G:
用一条232的通讯电缆就可以直接和GX-Developer通信,不需任何设置。但前提是PLC程序里没有执行RS指令。如果执行了RS指令,就会冲突,导致通信失败...

楼主(2005-08-30):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