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FTL

楼主(2005-06-27):
哪位大哥会怎样使用SFTL指令?请告诉小第!谢谢! QQ:190988529 yang_wen_hai@tom.com

网友A:
找编程手册看看呀。

网友B:
SFTL S. D. n1 n2 SFTL表示位左移 S.输入部分 D.最前端元素 n1表示移动寄存器的长度 n2表示移动个数 该指令是驱动由off到on执行一次

网友C(2009-06-03):
SFTR,SFTL:连续执行型指令 SFTRP,SFTLP:脉冲执行型指令

位右移SFTR与位左移SFTL指令编程方式如下:
SFTRP M0 M20 K16 K4
SFTLP M0 M20 K16 K4

*M0:源位元件起始地址,只能是位元件(X,Y,M,S)
*M20:目标位元件起始地址,只能是位元件(Y,M,S)
*K16:目标位元件个数,只能是数值
*K4:移动的个数,只能是数值

实例:
假设M0=ON,M1=ON,M2=OFF,M3=ON
M20---M23都为ON,M24---M27都为OFF,M28---M31都为ON,M32---M35都为OFF

SFTRP M0 M20 K16 K4(M20---M35以四个位为单位向右移动,M20---M23溢出)
执行的结果为:
M20---M23都为OFF,M24---M27都为ON,M28---M31都为OFF,M32=ON(等于M0),M33=ON(等于M1),M34=OFF(等于M2),M35=ON(等于M3)

SFTLP M0 M20 K16 K4(M20---M35以四个位为单位向左移动,M32---M35溢出)
执行的结果为:
M20=ON(等于M0),M21=ON(等于M1),M22=OFF(等于M2),M23=ON(等于M3),M24---M27都为ON,M28---M31都为OFF,M32---M35都为ON

网友D:
楼上分析的很详细。如果在编段程序就更好 了

网友E:
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F:
位元件组合只能位K4或k8,否则出错

网友G(2010-06-01):
确实是说的已经非常的清楚

网友H:
大家好,各位师傅好,求免费的台达PLC教程,视频教材,越祥细越好,请大家帮个忙,我在江西省赣州市,江辉自动化,现在做,紫日变频器 曹文辉 电话15270737988 邮箱jhzdhcwh@tom.com QQ395811539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