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 PlC与INTOUCH通讯

楼主(2005-06-27):
各位好。 我第一次使用三菱PLC,目前要求与INTOUCH 通讯,我使用485BD,计算机串口连接,PLC中的D8120设置为HC087,即数据位8,停止位1,偶效验,9600BPS,采用协议通讯,方式4。 连接后INTOUC 驱动中显示PLC状态OK,但数据上不来,查看WWLOG,其中显示如下内容: 2005/06/27 09:15::00:500 MELSECA(driver) MLPLC(topic): link module 00 MelsecNet station 00 returned error response code 03hex too much data response len=7, index=9, count=3 R:00FF03 现场甚急,各位请帮忙指教,谢谢! Steve

网友A:
你的驱动是不是选错了,该是用FX的,我连过FX的PLC:数据位8位,一位停止位,None

网友A:
D8120设置为H6081

网友B(2016-04-19):
请问驱动叫什么名字?

网友C(2018-01-23):
高手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