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会成为电网病毒?

楼主(2005-06-27):
从其他论坛看到说“变频器节电,是建立在设备,不合理的使用基础上.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本末倒置.因为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变频器节能的虚伪也就在于:节能率不净-----以输入端电流比较,有20%的节能率是无功部分; 谐波污染有5--15%;又如:在中央空调循环泵的变频节能,部分负荷时,相对冷却温度会高2-3℃,主机效率降低4--6%; 扣除上述因素变频器节能率低于10%!” 以上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为什么搞变频的人都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呢?不管是对还是错,都应该有个结论。

网友A:
呵呵!也许那些大哥级的人物觉得这个问题不肖或没有时间回答,不妨在下先来发表些拙见:) 我们应该欢迎在学术上的交流!不管这种意见是不是有些逆耳. 变频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的认可和运用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对此技术的缺点产生了疑问和争议都是很正常的,这有助于我们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理性! 关于"变频器节电是建立在设备不合理的使用基础上"的言论是不全面的,它并没有对整个工业设备的现状有清晰的认识,工业设备和其它设备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最大的工作能力来设计的而且为系统安全都会留有一定的余量,而实际的运行情况在很多时间里是达不到额定设计值的,从而出现了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这样一来就存在了节能空间,变频器的产生使设备真正处于一种需要多少就给多少的状态,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变频器对电网而言是一个电容性负载,它本身具备了提高功率因数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使用变频器之后,无功电流变小的原因,虽然不像有节省功功率那么受欢迎,但它对提高整个电网的有效利用,减少线损还是有益的. 在电气控制中,任何引起电流或电压产生突变的控制过程都会产生谐波干扰,变频器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不否认这种谐波在电网中是有害的,就如同大河中的有害物质一样,我们需要将这种有害物质的含量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彻底否定!这就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的意义!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在它带给我们便宜的同时也带给我们麻烦,汽车让我们交通更方便,但也带来空气和噪音污染,但人们却还是要买,因为它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它的缺点,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网友B:
To 闵先生: 变频器节电还有疑问?你装电表进行对比不就行了?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说这么多,硬币有两个面,一个是正面,那另一个必然就是反面。作为变频器来讲,肯定也不是完美无缺,他在改善电机的功率因素的同时,也给电源带来了高次谐波的污染,关键是这样,用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能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理想状态,或者是说,用了变频器之后,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实惠,比方说,省电了,或者是调速方便了!这就是判断或者说是评判标准。 硬币有两面,这永远都是真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和峰彩高科说的很透了. 变频成为一个协波源除了自身特点外,最主要是怎样规范的使用.其时协波污染最利害的是节能灯.这是最典型的节电不节钱的东西. 变频器如果规范的使用是可以将其协波控制在有效范位内,并且比节能灯更容易做到.只是国内大多数的使用者为了省那点钱,省那点事,如柜壳的屏蔽接地,加滤波器和电抗器.就完全达到EMC要求. 比起微波炉,,微波治疗仪,CT,X光机,电视机,老式显视器,节能灯,来说.变频器的数量远比这小多了.以上那么多我们是不是都不要用了? 只要有电,肯定就有协波.这是怎样合理使用的问题,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实际上变频已经改变着传统的传动控制方式,这是交流传动控制的里程碑,既将和已经改变了过去机械传动设计已机械调速为主的思维.步只是节电,而且大大缩小了传动机构的体积,从制造角度来说节省了答量的金属原材料.有利于容易控制成本.

网友E:
步只是节电 应为 不只是节电 答量的金属原材料 应为 大量的金属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