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串口通讯

楼主(2005-06-27):
请问高手,我要实现wincc与313c-2ptp通过ptp(15针串口)通讯,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如有可能请联系我,228562243.谢谢!

网友A(2008-12-02):
没用成功过,道理应该是和9针串口一样的道理吧?MMCOM控件如果能用的话,就应该没啥问题,你可以用VB脚本试一下。

网友B:
调用第三方Pcomm.DLL,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