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馈的概念

楼主(2005-06-27):
各位大虾,我是搞自动化维护工作的,但是,现在在我的头脑中对于前馈这个概念很模糊,麻烦各位师傅指点讲解一下.万份感谢!

网友A:
前馈控制是期望用来防止问题的发生而不是当出现问题时再补救。,因为它能避免预期出现的问题,具有未来导向的作用。因此采用前馈控制的关键是要在实际问题发生之前就采取控制行动。这种控制需要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但这些信息的收集和预测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前馈是相对于反馈而言的,前馈的作用是提前使控制输出提前作用.例如蒸汽流量对锅炉汽包的作用即是前馈作用,前馈作用对大滞后系统有明显改善作用,但整定需合理,否则也易引起系统调节质量恶化.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实现前馈,上次一个师傅讲过,但没有讲清楚.

网友B:
建模辩识就不说了。 首先得分析系统的扰动通道,进而确定前馈通道,前馈量一定是能代表系统外部扰动的最有效的可以容易测得的扰动量,确定前馈量后可以进行参数整定。

楼主:
那前馈是不是就是一种开环控制呢

网友C(2005-09-17):
前馈就是开环控制,不等被调量发生变化就提前进行补偿。

网友D:
前馈有作为输出补偿的也有作为输入补偿的,下面以为 作为回路的输出补偿为例子: PV:回路测量值;MV:回路输出值;OA:前馈量*K(前馈系数) 回路的数学模型: MV = MV(经过PID运算) + OA * 系统系数 从这个数学模型就可以得出前馈的意义. 这只是鄙人的一点微见,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