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张力问题

楼主(2005-06-27):
我们公司开卷一直用电磁调速电机,用晶闸管整流实现它的反张力运行,但是效果不理想,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别的更好并且比较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请问反张力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电磁调速电机用在收卷效果还可以.开卷的意思?

网友C(2008-05-26):
电磁调速电机是力矩输出,不控制的话会随卷径的变话影响张力!你说的反张力是否随开卷的卷径逐渐变小,输出力矩也随之变小?

网友D: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