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故障求助

楼主(2005-06-27):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直流调速板,开机后电机转2S钟后烧保险,测两个可控硅和2个2极管和一个续流2极管都未烧,板上还有一只LM324,测量也未见异常,但开机2S就烧保险,如何检修?拜求大家

网友A:
加软启动

楼主:
第一次修,不太明白,请再细说,谢谢

网友B:
保险是否不对,电机的速度是在快的情况下烧保险吗?

楼主:
原装的保险电阻,红红黑兰,换了两个都烧了,用5A的保险管也烧,是120V供电的,电机不大,电机额定电流不到2A吧,没看到,很小,还带减速器,中低速下,自动的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现在用一个可调直流电源调到设定的工作速度时电压是30V左右,应急可以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