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关于控制三相电机问题

楼主(2005-06-27):
各位大虾,请问三相交流电机用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接错线后)反转啊?听说有种叫三相继电器的东西可以用,请问有用吗?怎么用的,价钱贵吗?

楼主:
没有方法吗?电机是30kW,是用在压缩机上的,上一级继电器可以用压力温度等传感器控制!

网友A:
调试好后,用相位检测器可以控制。

楼主:
多谢有人回复了!我们现在不是要知道相序,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用户那里出了问题,我们们已经在工艺上做保证了,就象lgq_126说的,保证了相序,并用带颜色的线加以区别,但,为防万一,才希望想办法给与根本上的解决!

楼主:
除了想用听说的相序继电器外,我还考虑过用编码器+PLC,但是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而且觉得成本好象很高。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给点建议呢?

网友B:
有防止接错相序的继电器.有一种电子型的断相保护器就有防接错相序的功能.我用过.忘了型号了.也就一百快钱左右.

网友C:
有啊,我有用过的, 施耐德的东东, 是用来测试错相、缺相、过压、欠压的, 有错误就回有输出(继电器), 有一系列这种产品, 型号是RM4-TR32, 国产的也有,只是手边没有具体的型号, 施耐德的这个东东很贵饿 要800多,功能挺全的

网友D:
有三相电机保护器e-mail:shiyq@szonline.net

网友E:
主电机前加装一个相序保护器

楼主:
唉~~我找过代理施耐德的,他们说有这东西,可我试用的时候烧了他们的一个RM4-T的(呵呵……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不太懂)。他们后来告诉我,可能也会出错相问题的……

网友F:
产品名称 相序保护继电器 型号规格 FR-02 生产企业 上海坤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恒通路360号一天下大厦24C01 公司网址 http://www.shkunyou.com.cn 联系电话 021-63800920 63800942 联系人 王云峰 E-mail shkunyou@126.com

网友G:
说句闲话: 实际上变频器驱动的三相电机,更换变频器的输出相序,电机的转向不会发生改变。要想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得改变变频器的COM端子和正反转控制端子的接法才可以。我以前都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COM端子和正反转控制端子的接法来改变电机的转向,因为这种方法最简便。 改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我没有试过,也不知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会改变?

网友F:
小黑你好: 像这样的问题,你要学会充分利用因特网,选好关键词,例如:"相序保护器","电机反转保护器"…….进行搜索,搜不到时,围绕这个主题重新选择关键词.再不行就换个搜索引擎再搜,只要网上有这个产品.肯定会搜到的.希望你就像这样不断努力,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工控技术人员.

网友F:
回复老菜鸟: 关于变频器的设置,当不使用外接按扭操作,而是由控制面板直接操作时,只要在设置菜单中取消"反转"就可以了,这样,控制面板中的"反转"按扭就没有反应了,也就是不起作用了.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H(2005-08-24):
回老菜鸟: 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是可以改变电机转向的,三垦.安川.施耐德我都试过!不过海利普的好象不会反转,查看过其"反转锁定"并未锁定!

网友G: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I:
购买相序保护器价格平(一佰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