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Labview 编程问题

楼主(2005-06-27):
我用的是PCI-9111DG,驱动程序是DAQ-LV1.21,labview软件的版本是6.1,现在出现的问题是1)、采集上来的信号向下偏移大约10mv,2)信号在30mv以下就测不到了,是数采卡的型号没选对还是什么大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设置的devoice=1,input limits=(0.625v,-0.625v),通道=(0,1)单端接法,连续采集(0),缓冲区(4096),采样率(1024),就设置了这么多参数,与DAQ-LV1.21带的例子"cont Acq&Graph(buffered)channels.vi"的设置基本一致,而且我也用这个例子试了一下,双通道的时候,采集上来的波形也是向下漂移了.我用的是PIII的机子,不会是与机子有关系吧.我也新换了两台PIII的新机子试了,结果都一样,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个板子,可能的情况:1.信号本身有偏置;2.板卡本身的问题(应该不会);3.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B(2005-08-08):
是不是采集卡的分辨率问题? 一般还要看你选择的输入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