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

楼主(2005-06-27):
有一厂家,有大小高压电机16台,6KV,270KW---1000KW,该如果做他的销售?

匈奴未灭!

网友:
1: 看是否上高压变频 2:看是否有钱上高压变频 3:看客户想用哪个牌子的变频器,或者你想让客户使用哪个牌子的变频器 4:下面的要看你的了,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如何拿下就看你了! 如果需要高压方面的技术资料,可以找我 tigerhxj@sohu.com

网友A(2006-02-19):
兄弟:如果关系好,对方公司资金没问题,以前没用过,可以先做实验一台,效果好之后肯定都是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