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之怪现象

楼主(2005-06-27):
我使用的是三菱Q12H CPU模块,没有其它模块。我编写了几个程序文件,其中一文件是Display.其中: 一子程序:LD M6917 out M2263 另一子程序:LD M7017 out M2663 还有:LD M2663 OUT B02A3 在程序运行时,两者均被调运执行,而且有其它类似若干,是正常的。 问题出现了,在PC中监视时,M6917 ON->M2263 ON,但是与之毫不相干的M2663 也ON起来了,而B02A3却没有ON起来。真是一头雾水。 这里首先确定程序里的这些寄存器绝对没有重叠,是完全独立的。同时M6000以上的寄存器是通过PC来控制的,平时不做刷新,写入时做一次刷新。

楼主:
没人知道或者了解的来帮我一下吗?

网友A:
Q系列的我没研究过,不过我刚才模拟一下,发现M6917 ON->M2263 ON,而M7017对应的M2263不会动作,当M7017 ON->M2263 ON时B02A3才ON

网友B:
把M2663的功能说一下了

楼主:
这几个内部继电器都是普通的继电器,没有特殊之处,所以很奇怪,跟参数设置有关系吗?谁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C:
我建议你编写一段小程序专门测试一下这几个M,或者改用其它编号的M试,另外在单CPU与双CPU不同的状态下测试一下看是否通讯部分不妥,如通讯继电器B设置不好等。

网友D:
LD M7017    out M2663 你可以试一下把M7017换成其他的M试试看,比如LD M4017    out M2663 看看结果。

楼主:
如果我把M换成L,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它就还没有找到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在别人的的模块里做了响应的输出,导致重复置位,导致原因在于模块功能分得不够明确!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E:
我有Fx-TRN-BEG-C三菱教学软件 需要者与我联系 kenmos_yun@163.com

网友D:
songame81:解决了就好,应当是地址冲突了。有事情就上来发言,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