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仿真

楼主(2005-06-27):
有哪为高手知道S7—300的仿真怎么用,我的版本是V5.3,谢谢!! longzi94@sina.com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S7 300/400应用技术》!

网友B(2007-03-16):
这本书上有仿真的介绍吗?

网友C:
硬件组态,编译成功,程序编制完成。运行PLCSIM,硬件下载到PLCSIM,地址=2,程序下载到PLCSIM。CPU=RUN,输入仿真的地址。
AI为PIW**,AO为PIQ** DI为I*.* DO为Q*.*

网友D: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E(2007-04-20):
效果还行吧,我只试过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