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教PID算法

楼主(2005-06-27):
请教各位同伴,我现做一温度控制系统.看了PID算法却不是如何实现,现场采集温度数据,怎样经过PID整定使温度以一定的速率向上增加.现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1.现场采集的是温度数据,这个温度数据在PID中如何使用;2.PID输出的是什么,PID输入的是温度,而我控制需要得到的是加热盘需要加热的时间,该如何控制.

网友A:
不熟悉算法的情况下,建议你直接选用温控仪表如 AI-708 等实现温度控制。

网友B:
现场采集的温度数据要经过转换,变成标准的1~5v,或者4~20MA的信号,再加到pid控制器上。输出的也是标准信号,再吧信号加到你的加热设备上就行了。 你需要温度以一定速度向上增加,需要设置一下积分时间。 可以选择山武的控制表,你的要求,选择山武sdc10这种低端的表就可以了。 我的电话:010-8844422 邮箱:kimking2001@sohu.com

网友C(2005-12-05):
pid基础理论,参数整定方法,工程实例请参见以下教程及论文,希望能为广大网友提供帮助,并欢迎广大网友回帖评论: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764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143&title=%B5%D8%CC%FABAS%BD%CC%B3%CC

网友D:
先整定P为100-500左右,I、D关闭,观察温度的变化情况;参数调整好后,整定I为30-150S;将D关闭;同样观察温度及法门的动作;最后整定D;有大到小,特别注意法门的动作不要太频繁。

网友E:
我觉得在没有任何系统特性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参数值,例如:参数I、D的取值应该是与系统的采样时间相关的,不同采样时间应该取不同的值。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