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的 变频器就可以长期工作在低频下吗?

楼主(2005-06-27):
我想知道矢量的变频器就可以长期工作在低频下吗?我问过一些人 ,他们说矢量的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比较小(在低频下),我也看过确实比V/F控制的电流要小(在同样的频率下),这样电机是不是就可以长期 工作在低频下呢?

网友A:
如果用通用电机若长期工作在低频时,因散热不好,易烧坏电机。 若要长期运行在低频,则最好用变频电机,这种电机有排风扇。

网友B:
最好不要长期工作在低频,建议选用低速电机。

网友C:
对于电机而言,不是说变频器是哪种控制方式,而是因为不管变频器什么控制方式,电机现在总是工作低频的状态下,那么就是说电机很容易发热,如果电机风扇是轴带风扇,那么低频时的散热效果肯定不好,弄不好,就会烧坏电机.

网友D:
我同意“最好不要长期工作在低频,建议选用低速电机。”另外,长期工作在高频也不是个经济的做法。 矢量控制还分简单磁通矢量控制、磁通矢量控制和闭环矢量控制,是对电机电流和负载扭矩进行运算的一种方法,可以改善低速扭矩特性,但电机低频运行的散热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E:
“他们说矢量的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比较小(在低频下),我也看过确实比V/F控制的电流要小(在同样的频率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变频器本身就不是什么**控制,只是将V/F变频器的启动转矩提高了一下,有机会我做给您看!

网友F:
低频始终是交流控制难以解决的问题,再好的控制方式在低频区域都会有波动。建议加一个减速机,这样的话电机与变频器都可以选小。也可以不用矢量控制变频器。成本说不定会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