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曲线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5-06-27):
大家好!我把采集的数据放进数据库里了,我也把access数据库和组态王用sql功能连接好了,数据库也可以访问了,但是现在我想把数据库的数据画出曲线图来,我用了历史趋势曲线控件,如果我的数据是以秒为单位变化,我就可以顺利画出图来,可是我的数据采集卡速度太快,数据变化是以0.025ms变化的,这个控件的x轴只能是时间轴,最小单位秒,所以就画不出来,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们的交货期限就要到了,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2008-03-15):
VB 曲线控件 Active

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 提供了91种二维和三维的图表样式,并提供了30种数学和统计函数供您选择,支持无限个多轴线及21种候选颜色。

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 是一个使用XP基本风格(线图,条形图,区域图,饼状图,点图)

在程序设计和运行时均易于使用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 包含强大而全面的针对几乎所有的控件和子控件的编辑器对话框。这些编辑器在程序设计和运行时都可使用。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控件(具有图
表类按钮的工具条)提供了对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编辑器的一键访问,打印预览对话框和通用性的特征。

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是完全基于对象类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对象或是属于一个对象类属性、方法、事件均遵循通用性和一致性风格。从技术层面上来说,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由160个模块,80个表格屏幕总共798个对象类组成。每一个类都有自己的属性,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属性都是一些来自于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 API或Borland\\\'s VCL 类库的子类强大的帮助文档和程序实例帮助文档包括有参考向导、用户向导、详细的使用说明手册、终端用户帮助、丰富的程序实例(包含有376个窗体程序所有的源代码)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帮助文档遵循Borland
帮助文档系统的外观风格和原理,并且在程序设计阶段与集成开发平台完全整合在一起。按F1键可以获得所有相关帮助。

Apisoft Data analysis Activex,适用任何于可支持ActiveX的编程环境——如:

MicroSoft Office,VB,VC++,ASP以及Visual Studio.NET等等。本产品的结构

本控件具有以下功能和特点:

                 1.可设定曲线、背景、坐标颜色等
                 2.可随时调整曲线显示范围和区域
                 3.上偏差和下偏差设定不同颜色绘制、 超限颜色报警
                 4.输入数据小数精度为两位
                 5. X轴坐标为时间、Y轴坐标为实时数据
                 6.曲线滚屏显示
                 7.可以放大缩小
                 8.鼠标取点值等
                 9.历史曲线回放
网站:http//www.apisoft.cn

电话:13255535552 在线技术支持QQ:905906

网友B:
如果你用的组态王的版本是6.51以上的话,组态王的历史数据库是支持毫秒级的数据记录和存储的,同时你可以使用组态王提供的“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来显示毫秒级的数据。
上图中的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是通过点击【工具箱】中的【插入通用控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来插入画面中的.

网友B:
这是上面帖子中缺失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