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水量的控制

楼主(2005-06-27):
想用一流量传感器(脉冲输出)加一个计数器来实现注水量的控制,并且注水量的多少可以由计数器来设定.注水量要求为30升/20秒.我应怎样选型(流量计和计数器还有管路的通径大小)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好像有成套的设备啊!流量计一般是按照你的工艺流程选用的。只要是涡介,涡轮,体积流量计都是脉冲信号的,所以流量计选择应该以生产工艺为主,你的控制器主动去适应流量计

网友B:
用控制器,PLC来做一个闭环控制,通过变频器对电机转速控制可以实现流量的 稳定控制.当然你要是选用直流电机的话,效果更好.

网友C:
没那么复杂,用一台涡轮流量传感器加一块计数器就够了,如果要好的可以用定量控制仪,就是造价比计数器个高了一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to:优格,我就想用一台流量计加一个计数器来实现,因为我现要求的注水量不是很准确的,上下的误差2-3L没关系.我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吗?如用定量控制仪的话价格要差多少?

网友C:
定量控制仪在2000~3000元之间,计数器那就太便宜了,便宜的200元左右,贵的400元左右,在功能上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D:
欢迎和 图尔克(天津)公司联系 有关流量开关看是否能合乎您的 设计要求。 022-83988188

网友E:
建议寻找批量控制仪可以实现累计和控制加料量.

网友F:
每小时5.4立方的流量,DN25的涡轮流量计+带开关量输出的计数器+电磁阀(进口的),3000元搞定,精度不大于2%,加什么变频器.直流电机,搞那么复杂!

网友G:
宝得公司有种批量控制器,可根据你所需的用量设定批量,计量完所需液体,自动发出信号切断输送泵。 王刚

网友D(2005-12-02):
欢迎您和图尔克公司联系
   022-83988188-8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