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数据采集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05-06-27):
直流采样是不是无法实现实时数据的采集?? 我把被采集信号经过互感器、变送器转换成0-5V直流电压信号,再送入到研华PCL818L板卡中。这种采集算不算是直流采样? 哪位老师可以指导一下?? 急!急!急!

网友A:
这种方式采集交流信号,非常落后!戌本高,接线多,可靠性差!采用交流采样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在电力领域应用非常普遍。通过互感器变为小信号,送入AD,然后进行FFT算法,直接算出值。

楼主:
从板卡接入微机的信号是用来进行组态的。

网友B:
易控微网可以再说详细一下吗?

网友A:
楼上我的QQ是10815405,欢迎交流

网友C:
如果测交流信号进上位机组态,大可不必如此麻烦,用一块交流电量的采集模块即可,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有功电度、无功电度、频率、功率因数等都可以测。 当然,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参考一下吧:www.szartel.com 或告诉我地址,我给你寄份资料参考,yujun@szart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