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软冗余

楼主(2005-06-27):
S7-300软冗余方案,上位机采用工控机进行监控,所有数据采集是通过S7-300冗余方案+ET200,下位工作站采用S7-200,有没有谁做过关于300的软冗余?请教相关的连接通讯方式?

网友A:
s7-315 2dp 2台; CP342-5 2台 IM153-2 2台; +所需要的SM模块

网友B:
通讯方式很灵活,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己选择,下图只是其中常用的一种。你是哪里的,如果在大连我可以帮助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