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和伺服基础知识

楼主(2005-06-28):
变频器和伺服的概念?变频器和伺服的应用(比如在机床、电机或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变频器和伺服的基础知识,如工作原理等,小弟新人请大家帮帮我能详细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除非有明显的商业需求,否则最好不要指望回复的字数能超过问题。能有多少人喜欢在这里练习打字。去书店买本《运动控制系统》,买本《数控技术》

网友B:
关于通用变频器、伺服的应用之类的书去看看 去找找张燕宾的书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消息,不过我只想知道些基础的知识,不会涉及到商业的。。不知道工控网有没有此类帖子,再次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C:
变频器就是把交流电变直流电再变成交流电,硬控制就是变频器上的操作面板和上面的控制信号.可以在操作面板上按所需要的频率,也可以改变它的控制模式,用另外的继电器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高速低速,用变阻器又能控制它的频率. 软控制是指用PLC控制变频器里的数据,可以远程控制变频器里的频率,正反转,起动转矩等 伺服其实就是随进跟动,再明白点就是用三相交流电机后面装个旋转编码器.这样电机每旋转一圈,编码器就发出信号.现在的伺服电机都用同步电机做成

网友B:
不一定伺服的位置控制才用转子位置/速度传感器,高端变频器作高精度的速度控制同样需要。伺服也有感应伺服的。 其实伺服系统和变频器拖动系统的区别在于控制精度需求上,所以控制策略上会有差异。

网友D(2007-01-31):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区别

网友E:
论坛上相关的帖子太多了,周先生还是抽时间好好的浏览一下吧!

网友F:
“其实伺服系统和变频器拖动系统的区别在于位置控制上,”这句话也不全对,因为有些国产伺服没有位置环但速度环特性确实比变频器好多了。我个人感觉,根本区别在于动态响应上。

网友G:
没有位置环的伺服?真令人难以想象。

网友H:
伺服,没必要都有位置环啊!速度伺服,力伺服都可以啊!而且早期的伺服还真就是只做到速度环。

网友E:
是呀!现在伺服的应用也不全是做位置控制的,速度控制、力矩控制也应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