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6-28):
我手上有一台三菱F500-30KW的变频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频率上到一定的值后又下来,然后有上去就这样的往复运行(这不是扰动),参数是从好机器上拷过来的,请各位师傅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A:
你检查过负载状况吗?感觉和变频器没多大关系 如果是北京附近的朋友,可以打82867930-820找杨,我帮你联系三菱技术部门的人员解答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原因,给出你的接线图和参数设置,帮你看看

网友C:
是过载限幅或电流限幅,你只要把电容换掉就OK了,你信不信。小问题,别人总想你拿去修。

网友D:
同意上楼说的,应该是过电流失速。建议你用钳形表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如果电流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值120%,150%或更多的时候,频率会自动往下降,当输出端电流低于上述保护值时,频率会自动上升到开始设定的频率,如果频率上升后电流又超过上述保护值,就会出现你说的往复运行。

网友E: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吧,你指的频率上到一定值又下来是指又回到零吗?如果是回到某一数值的话(比如70hz),就肯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F:
机器速度是不是通过编码器来控制的啊。我们印刷机器上是通过编码器来控制的。有的时候编码器的线松了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皮带打滑也会这样啊。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师傅,电容我也怀疑过也换过,但是还不行.频率不是降到0,从监视的值来看好象没有变化,但电流就波动的较大.从马达的声音来说频率肯定是下降了,参数我是从好机器上复制过来的,也不会有问题啊,各位师傅你们看主板是不是有问题呢,我手头无此主板.

网友D:
电流波动大,究竟有多大呢,有没有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值呢,你先把这个问题确定了之后,问题就出来了啊。超过额定值频率下来就属于正常的。

楼主:
现在我把转矩提升设高一点以后变频器可以运行了,但运行到32HZ后电流就已经超出它的额定电流了,而换了一台相同功率的国产机后就行了,但它运行时电流也在额定电流附近.

网友G:
加速时间是不是过短。最好自己一个一个把参数看看,恢复出厂值一个一个设好.

楼主:
我要求购一块三菱A540的操作面板,面板的型号是FR-PU04,不是FR-DU04的.

网友H:
我想购一块三菱E540-3.7KW的模块。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I:
我有三菱A540的操作面板,要的请联系021-54235333转252

网友J(2005-11-15):
我认为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C:
百分百驱动电容问题

网友K(2006-04-13):
建议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有可能是里面的软件运算错误!

网友L(2006-05-22):
请问A500系列的变频器在初步调试时应设置哪些必要的参数呢?谢谢指教。

网友M:
电容问题 设置电机参数即可

网友N:
可能是参数问题,以前遇到过,具体既不太清楚,应该是电流超过设定值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友O:
电容问题.开机低速运行一段时间或者不运行,然后再运行,看在哪个频段跟原先的差别多大,如果可以运行的频率比原来高,那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P(2009-11-21):
三菱FR-Z720-1.5KW的变频器内有否电池.清高手指教.

网友Q(2010-01-05):
我这里也有台控制系统,问题和这个差不多。

就是系统热的很。 换了新的就好了。  报警是驱动 过载,但是 换了新的系统,

一切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电容老化的原因呢

网友R(2010-04-10):
驱动问题  15052117309 免费技术咨询

网友S(2010-11-12):
我手上有一台三菱FR-F740-S75K-CH的变频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变频器运行10多分钟后,频率在稳定值30HZ附近(用4-20MA电流给定,频率在30HZ左右,波动很小)就开始下降,直到停机。同时显示EOU1和或EOU2故障,查了说明书,都是由于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引起的。参数没问题,和旁边的好的变频完全一样。负载和外围控制信号也没问题。开始换的模块不是原装的,显示EOU1。换的原装的模块后,显示EOU2,请各位师傅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T(2014-05-22):
可能还是驱动板的母线检测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