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
随风飘荡!

楼主(2005-06-28):
大家好!在此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应用程序中自定义的一种网络变量,如下:   typedef struct{    float_type Ua;    float_type Ub;    float_type Uc;    float_type Ia;    float_type Ib;    float_type Ic;      }power_UI;   far offchip network output power_UI power1_UI;      最后在LONMAKER中配置好一个Device后,然后Browse该      Device的网络变量,此时网络变量power1_UI是不能显不出正      常的变量格式的,必须在NodeBuilder Resource Editor中添      加一个与结构体power_UI相同结构的一个格式文件。    然后再在Browse中选择网络变量power1_UI,然后Change      Format,再选择正确的格式后,网络变量power1_UI就能显示      出正常的格式了,相应的变量就是:Ua、Ub、Uc、Ia、Ib、Ic      。   但是每添加一个Device后都需要Change Format该类网络变量,因此该类网络变量多了就比较麻烦,给工程调试进度等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想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是否有其它方法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使得这类网络变量不用在重复上面的工作。谢谢!

网友A:
在编程时指定,请看LONMARK应用交互手册!

随风飘荡!

网友:
我没有LONMARK应用交互手册,你能否提供一份电子文档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到WWW.LONMARK.ORG去下载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