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能达到450hz的国产变频报上名来!

楼主(2005-06-28):
变频器频率能达到450hz的国产变频报上名来!1.5kw

网友A:
450hz一般电机受不了,不知400hz不知可行。

楼主:
客户要求,没办法!没有这么高的频率的变频吗?是不是要特殊改造?

网友B:
要国产的高频变频器?应该是没有,目前国产的普通变频器的水平都参差不齐,高频的就更没把握了.台湾的品牌好象有些有.

网友C:
0-500Hz-800Hz-1000Hz-3000Hz我们都有,稳定可靠! 0755-81256643

网友D:
你要的是中频电源吧,不必往变频器里找,变频器是对电机的,如果用在中频加热的话效果怎么样都还不知

网友E:
深圳汇川变频器,最高可达3200HZ。目前主要用在雕铣机上。 0755-27589601

网友F:
楼上各位感觉对几百HZ不可理解,其实这不是普通电机,一般称之为电主轴,转速可以到十几万转,频率到3000HZ左右,称之为中频,电主轴为了达到要求的线速度,转速就只能高了(轴径小),在内圆磨及轴承磨床上相当普遍,当然还有其它机器如雕刻机等等

网友G:
普传的可以,大连普传和深圳普传都可以

网友H:
可以试试海利,在雕刻机上我用过,400HZ没问题.普传的JB东西还是免了吧!

网友I:
台达的可以到3000HZ

网友J:
深圳英威腾的产品可以轻松满足阁下的要求.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400HZ的好像比较多吧!海利和紫日的产品我经常看到,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营威腾是新出的产品吧,好像在北方没有看到大的用户!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怎么联系?

网友J:
郝先生: 英威腾在北方的市场主要在油田和建材工业\塑胶工业,小功率机械配套的很少,这个品牌在短短二~三年就在国内变频器品牌排进十强之列,算得上是行业新锐,目前推出的矢量变频器在性能上更是再上一层. 我们在北方的办事处联系方式在公司网站里. 网页就在论坛的抬头处.

网友K(2005-08-17):
Inverters can be made over 450HZ easily.Of course,the motor must be specially made.POWTRAN company can provide this kind of inverter.You can connect the following address:0411 84647861,0510 2798387.

网友L:
无锡英福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INVE系列中高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高达3000Hz. INVE系列中高变频器最早是为无锡机床厂高速电主轴配套开发的,最高输出频率高达3000Hz,可靠性高,目前主要用在机床高速磨削以及雕铣机上. 针对机床行业机床工作时,水汽油雾较多,我公司开发的INVE系列中高变频器采用全封闭设计,电源的输入输出通过航空插头插座来实现,从而可靠地保证了变频器不受水汽油雾的侵蚀. 我公司承诺,在包修期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请联系:013357904989 陈

网友M:
这个不难啊。450并不高啊。请致电 :029-88472340。

网友L:
无锡英福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INVE系列中高频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可达3000Hz,载波频率最高可达20K. INVE系列中高变频器最早是为无锡机床厂高速电主轴配套开发的,最高输出频率高达3000Hz,可靠性高,目前主要用在机床高速磨削以及雕铣机上,在机床厂、轴承厂应用较广. 针对机床行业机床工作时,水汽油雾较多,我公司开发的INVE系列中高变频器采用全封闭设计,电源的输入输出通过航空插头插座来实现,从而可靠地保证了变频器不受水汽油雾的侵蚀. 我公司承诺,在包修期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请联系:013357904989 陈

网友N:
深圳科姆龙变频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0.5-650HZ随便您调,我用过了,效果非常好。有需要可以咨询0755-83441333

网友O:
您说的是用在雕铣机上吧,是中频啊,我们乐邦在宁海客户用过, 可以说我们的比较适合您的选型,联系1310556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