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如何实现

楼主(2005-06-28):
变频器输出0-10V电压信号 改成0-20mA电流信号 如何实现

网友A:
不知道您干什么要是学习,我可以免费指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联电阻,不过这种办法有一定局限性。工控比较通用的方法就是隔离放大,价格较高,有现成的工控转换模块供选择,也可自制。